asus M2N68-AM SE2

楼主(2014-06-27):
asus M2N68-AM SE2 卡内存 D5求维修思路是通病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块这样的主板,拆机后 落板能点亮,不档内存,但是装进去又不行,电源也换了,明天叫客户换机箱,装他哪个机箱就是不行,换了个机箱放上面测试正常。。。NND

网友:
内存的几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以及SMBUS是否正常。。。

网友A:
内存 供电只有0.7V多
正常1.8v,有个APW7120芯片 一碰第七脚就掉电,你说的SMBUS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供电只有0.7V多
正常1.8v,有个APW7120芯片 一碰第七脚就掉电,你说的SMBUS怎么测试

内存供电0.7V?你是二代内存吗?0.7V是内存的辅助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很不稳定啊 输入的那个小二极管从12V一下子变成8V多 ,内存供电变成了0.几V
我是用假负载测试的内存供电

网友:
电压正常就刷BIOS或者是加桥。。或者是找下822有无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