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同志们报喜,LG141WX5成功修复暗屏

楼主(2014-06-27):
联想G430,客户说原先暗屏,昨天来找我修机器,但是我不在。他交给别人修了。。原先暗屏,现在根本不显示了。留下客户的电话,让客户回去上课了(学生)。下午吃完饭上电看卡在0.6-0.8左右来回晃,认为i是卡内存,拔插一下内存,开机发现联想标志是暗影一跳而过再也没显示了。拆机,发现屏是WX5的屏,带小尾巴。连接一块高压板。怀疑高压板的故障。。随找来一块相同的WX5 废屏(原故障跳屏)。接测试屏之后,亮了,跳的很欢实,至此排除高压板的故障。主要维修屏。此屏某宝卖拆机屏300元,加顺丰322,跟客户报400,客户并不同意,还是修吧。两屏用的主控芯片都是相同的LG芯片。。调换之后,依然暗屏。在考虑是否要换码片的时候。突然想到。所谓LED  LCD 。暗屏不都是没有背光吗?原先修LCD 的时候换根灯管就好。。自从搬到大学,接触的都是好机器。一年没换过一根灯管。都要把这事忘记了。。那么我把跳屏的LED 灯管拆下,换到暗屏上不就得了嘛。。此思路完全说的通嘛,甚喜!拆  换 此处略过,唯一注意的就是要注意卫生,动作轻点。我就按上了一个手印。报废了我的测试屏。。小经验不是大技术分享一下,各位看官有赏分的吗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找个背光OK的 换下屏就好了 简单 方便安全 不过楼主的事维修精神
打击你一下,其实这种毛病只是排线断了。

网友A:
确实要一定技术含量    换LED灯还没试过 都是直接给客户换屏的  怎么不搞个图看看

网友B:
你的测试屏是屏碎了吗 如果是屏碎了 直接把暗屏的那个屏 换到你那个测试屏上 岂不是更简单 。。。。

网友(点评):
屏的排线不一样。所以缺口不一样。无法这样对换。当然一模一样的屏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一定技术含量    换LED灯还没试过 都是直接给客户换屏的  怎么不搞个图看看

兄弟。五张图片呢,您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测试屏是屏碎了吗 如果是屏碎了 直接把暗屏的那个屏 换到你那个测试屏上 岂不是更简单 。。。。

我那个屏 是跳屏。。闪屏,,通病,,当个测试还行,已经无法再继续服役了

网友:
谢谢 加分的朋友了,祝好运

网友:
换屏报400  修屏能收200嘛

网友:
师兄我曾经弄过好多这种的直接将屏最外面的一层玻璃的那层端过去就OK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换 必须找到一样的屏才行

网友:
这个要必须找到同样型号的屏才行。

网友:
确实要一定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