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27):
    手头一块V星主板,能触发,各个供电都正常,南桥晶振和时钟芯片晶振都有波形,PCI有波形,也有复位,但是CPU无复位也即CPURST#电压为0.2V左右,明显不正常,网上有帖子说干COM芯片75232可以修复,干了还是不亮,而且故障现象变为刚触发是PCI复位灯常亮,过一会灭了,短接复位,复位灯正常亮灭,查图纸发现CPURST来自北桥,可是上带灯测试卡灯全亮,没思路了,真心想把板子修好,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小弟在此感谢了。准备刷刷BIOS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A:
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不满足或北桥坏

网友:
话说 这个微型G31 我看到就想刷BIOS,要不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板子来了。就算你看都不看直接刷BIOS,10片能直接好8快,甚至更多。

网友:
看看北桥旁边5脚的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不满足或北桥坏

支持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