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解决爱普生610k通电后不能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客户的爱普生610k不通电,更换电源板后通电,但是电源灯显示亮,但字车不动,缺纸灯也不亮,什么问题呢吗,跪求各路大仙大神解决
电源

网友:
驱动 数据线 系统 传输数据的主板
慢慢查

网友:
有没有COM口 打印自检页看看

网友:
按LS说的打印一下自检,如果自检也打不了,说明主控板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电机坏了,把电机拆下来咩咩看紧不紧,电机里是线圈也会烧掉的。以前就坏过,打开电机有好几组线圈,其中一个就烧了

网友:
针式打印机每次开机打印头都会进行自检(也就是左右的走一遍)如果没有这个动作有可能是电机或接口板坏!
就你目前看是机器没有报错,证明自检过了,应该是电脑或接口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