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工解闷之DELL7720之待机电路浅析

楼主(2014-06-27):
此机首先通过电源口接入电源,此时通过电感和滤波电容滤波和检测其是否过压来对后级电路进行保护

之后呢当检测接入电压正常后通过PQ1 的保护隔离管来通过第一重的保护隔离电路进入到第二重保护隔离管PQ41的D 级待机并小电流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向后级输入电压来进行测试后级是否有短路此时通过在此电路的20脚和6脚分别输入电压来使芯片分别得到主供电和电压检测然后通过对电池电压的监测来进行判别是否需要进行快速充电,当一切正常后此时当通过小电流接入到后级的主供电成功接入后级后产生正常的工作电流并通过2脚1脚进行侦测后芯片通过3脚首先发出线性电压,并通过分压电阻进行分压为场管PQ42b提供上拉供电并通过芯片本身的5脚来向后级电路PQ42b的2脚发出ACOK的信号来将PQ52B场管来导通使得PQ42A的5脚的线性电压可以发出ACAV_IN信号的同时也将PQ42A的场管导通从而使加载于PQ41的G级高电平可以被拉低使供电大电流的方式为后级供电负载正式输入供电,

通过保护隔离电路的供电首先得来到系统供电单元产生电路这里的芯片是我们所熟悉的TPS51125

第一步通过芯片本身的16脚接入主供电
然后分别由17脚和8脚分别输出了线性电压3v和5v为后级供电其中5v首先来到了开关键作为其上拉供电,而3v线性电压直接作为了3v5v信号产生单元的上拉供电,此处着重介绍一下当按下开关此机器并非3v5v均同时或者都有而是按下开关后产生的低电平经快速恢复二极管D15的1脚和3脚接到后级的5v线性电压的上拉电阻R359的1脚同时将此电压顺利拉下来,为后级的Q35A顺利导通使得产生3。3v的跳变为后级产生3v开启信号提供条件

此信号顺利接入到

之后又回到了51125开启信号产生单元电路

此信号导通了PQ11B以及导通了PQ11A使得开启引脚顺利接地到达了开启3v电感的目的。到此此电压立刻接入到KBC的主供电引脚和替换下了之前未开机时为KBC供电的CMOS电池供电的线性电压3v同时为KBC供电当KBC开始工作后产生了ALW_ON的开启信号此时通过使能电路导通PQ13B和PQ13A使其发出5v电感产生信号此时待机完成
大致就是如此主要为新手有一个学习的机会老鸟们看不惯就不要骂老身了这里感激不尽拉如果有什么地方有错误当然也很希望各位老鸟能指正哈

DELL 7720.pdf

路过 看看

网友:
备注一下哈,此图十分不好得这是我们的战友从淘宝上花了5个大硬币才买下滴所以需要的童鞋们速速抢购囤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