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宏基4752G有待机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6-27):
宏基4752g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表有待机0.18A,但是按开机键不触发没有反应。。。再论坛搜有的说是主板电池问题,把电池拆下来之后可以自动触发,电流来回跳变到1.3A就停住了,屏幕不显。。。一把主板电池装上就不能触发了。。。各位高手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线求助!急急急急。。。

网友A:
待机的时候 0.18?待机是不是有点高 ?
查待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短路 有没有电压提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时候 0.18?待机是不是有点高 ?
查待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短路 有没有电压提前出来

1.3a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然后就是上主板电池不触发。不上电池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