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不触发.

楼主(2014-06-27):
     神舟A460P不触发.按下开机键后EC有发出DNBSWON#,南桥收到后也有发SUSB#与SUSC#给EC,但EC有收到后不发出SUSON与MAINON.不知道EC有收到SUSB#与SUSC#后,是不是还有别的条件才发出SUSON与MAINON让整机上电.求大仙给个思路.

网友A:
SUSON与MAINON 这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 正常不 ?建议断开试试 看下EC是否发出

网友B:
这个神舟是有图纸的,LZ可以根据楼上所说的思路去判断下,短开那两个信号的后级,判断下是EC问题还是后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ON与MAINON 这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 正常不 ?建议断开试试 看下EC是否发出

谢谢版主,是SUSON后面有短路,问题找到了,真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神舟是有图纸的,LZ可以根据楼上所说的思路去判断下,短开那两个信号的后级,判断下是EC问题还是后级引 ...

嗯,正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神舟是有图纸的,LZ可以根据楼上所说的思路去判断下,短开那两个信号的后级,判断下是EC问题还是后级引 ...

谢谢了,是SUSON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ON与MAINON 这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 正常不 ?建议断开试试 看下EC是否发出

没事 修好了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