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27):
上内存3秒掉电,不上内存10秒掉电。感觉主板已经跑马,有谁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开关板 拿掉 如果好了给我加分吧  霍尔元件坏了吧, 有个联想的机器就这样

网友:
开机后取下开关面板 试试  如果OK就是楼上的说法
不行就建议裸板测试 电压 是否完全OK

网友:
开关板难道是该机的通病?

网友:
就建议裸板测试 电压 是否完全OK

网友:
开机后取下开关面板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