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L安装win8出现下面的图片怎么解决求高手?

楼主(2014-06-27):
什么情况?分区的问题吗,我刚下载的系统,密钥也有,就到这一步就不行 了,怎么分区呢,望高手解决?

网友A:
用启动U盘进入PE  打开分区工具 删除所有分区 在不建立任何分区的情况下
打开硬盘那个选项,将硬盘转为MBR分区,然后保存,
再次快速分区,分好区后,再用你的这个镜像装系统就好了,
现在出场带win8的笔记本就是GUID分区,需要转换为MBR分区格式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启动U盘进入PE  打开分区工具 删除所有分区 在不建立任何分区的情况下
打开硬盘那个选项,将硬盘转 ...

上面的图片,上面已经显示了,已经是MBR分区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不安装别的,就安装WIN8,win7的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片,上面已经显示了,已经是MBR分区了,

看错了,那反过来 把硬盘格式改为GUID就好了

网友:
装gho的win8系统啊

网友:
GOST最方便 不用操作那个

网友:
要改成GPT才行

网友:
那装版的报错 那gost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