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Y470 加电无显 LA-6881P

楼主(2014-06-27):
今天接到一台用户送修机器,加电无显,同事告知一个情况,替换过屏仍然是没显示,但貌似仍然能依稀看到一些很暗的画面。

在听到同事这样的情况后,第一时间想的是,屏暗无背光,主板有没有屏供电电压呢?说干就干,找出LA-6881p的图纸(此图纸有一小插曲,以前为了找LA-6884的图纸,而被骗了下了此图,今天总算发挥些余温了。注:网上绝对没有LA-6884P的图纸,各位想找的朋友别被骗了,连淘宝也没有。)

回正题:

果不其然,1、2脚没有屏供电电压(一般为12伏以上),于是就开始反查,查到R813(保险电阻)接近B+的一端有17伏左右的电压,而另一端只有2点几的低电压,这明显不正常呀,但手头上没有类似的电阻,于是心想,就直接连通算了。

为安全起见,不敢连着屏来测,后来证明我是对的,刚短接,一接可调电源,直接报大电流,马上断电,手脚快,好世界。此时判断还有地方短路,最后查到与电阻相连的C524电容已经被击穿,直接拆掉,再次接上可调电源,就不再大短了,于是开机,再测1、2脚的测试点,OK,17.56V,这时屏也亮了,到此打完收工,向用户收钱。

备注:待机电流为0.03A

网友(点评):
入袋多少金币啊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算是送钱给你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送钱给你的哦

是呀,我心里头是得意地笑,得意地笑

网友:
路过,捡分来了。。。

网友:
不错  捡分来了

网友:
捡分是其次,也希望你有机会捡钱,HOHO

网友:
确实  不过之前师傅怎么说屏供电是5伏   有了5伏就亮了

网友B:
养成打值的习惯,保险一般不是无缘无故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养成打值的习惯,保险一般不是无缘无故的坏

受教了,绝对得注意,不然烧了板子,钱也飞了

网友:
学习又多了一份精炼

网友:
来个捡钱的活!处理的细致

网友:
换了之后不打值?

网友:
太专注在电阻了

网友C:
lcdvdd到底是屏供电还是高压供电

网友D:
楼主以前该不会是烧过屏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cdvdd到底是屏供电还是高压供电

新型的LED屏,已经不用连接高压板了,故没有高压供电了(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以前该不会是烧过屏线吧

嘿嘿,被你看出来了,其实是被破屏线烧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以前该不会是烧过屏线吧

嘿嘿,被你看出来了,其实是曾经被破屏线给搞烧掉屏

(晕,不小心二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型的LED屏,已经不用连接高压板了,故没有高压供电了(主板上)

o,是的,我给弄混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型的LED屏,已经不用连接高压板了,故没有高压供电了(主板上)

o,是我弄混了,ty

网友:
保险坏的背后有短路,SL500不是喜欢出现这鸟问题?

网友:
楼主有木有图纸呀!发一个给我呗,我的版号:LA-6884P论坛里说6881P 有U11管子的型号

网友:
送钱的机器又是

网友(2014-08-22):
高,三两下就秒杀一台机子啦。

网友:
牛,这样也能修好,佩服佩服

网友:
呵呵呵!电容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哦!呵呵呵

网友:
帅屌 是烧鸡烧出来的吗

网友F:
这你都修得好,技术太牛B了,我有你那么高的技术就好了
怪叔叔
我也是慢慢学习的,迅维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问题多问,有经验多分享,这样自己也能同时进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你都修得好,技术太牛B了,我有你那么高的技术就好了
我也是慢慢学习的,迅维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问题多问,有经验多分享,这样自己也能同时进步

网友:
就喜欢大短路。好修 没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