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左声道不响 成功修复

楼主(2014-06-27):
朋友拿来一台功放左声道不响 果断拆开 线 接头都是好好的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   右声道有电压 左声道没电压 然后找在哪里断的电  结果好悲哀的没找到 看到功放芯片有烧黑的痕迹 以为是烧了  心想坏了 手上也没有芯片  最后就从右声道引了一根线到左声道  测试响了  OK  装上 (装的时候才发现功放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怀孕了 由于有个铁片挡到 没看到)
     新手没法上图 将就看吧

网友A:
这也算修好了?从右声道引了根线到左声道那不就成了单声道功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修好了?从右声道引了根线到左声道那不就成了单声道功放了吗?

客户的要求仅仅是要响就可以了哦   本来就没看到那个电容 其实换个电容就好了我懒得返工

网友:
这样修叫技术么?

网友B:
不错不错 功放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功放都能修好

表示刚自学了一点基础 真是没师傅寸步难行啊

网友:
这叫敷衍了事,过不了两天客户又要上门找你麻烦了,根本就没有修

网友C:
这样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看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看运气吧

下次换东西给换电容试一下

网友:
并不认同这种维修态度.
以注入音源正常,再从注入音源往前找,是很容易找到故障点的,只差一两步就可以查到了,为什么不继续查下去?
以右声道音源注入左声道,不仅仅变成单声道道功放,对于某些音语分道的音源,变成有话音没有乐音,或有乐音没有话音.

网友(2014-08-10):
这样都给你修好了,佩服啊。

网友(2014-10-20):
修东西有时就得讲究点技巧吗!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网友(2014-12-17):
音箱电解电容坏的很多

网友:
这种芯片我备货好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D(2020-04-28):
CAV AV1086左右环绕声小,环绕只有音乐声没有人声,怎么查故障

网友D:
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