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联想r60i笔记本电脑屏问题

楼主(2014-06-27):
一台联想r60i笔记本电脑屏突然暗下来,能有正常时一半的亮度,往下能调,往上调不了。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插上适配器也一样,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老化了

网友:
换灯管吧,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灯管供电~应该能查不出来原因

网友:
用外供电看灯管的亮度,如一样暗,灯管有问题,如正常亮,高压条问题。

对~拿测灯器测试一下试试就知道哪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