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有零件短路有图示,小小白请教大侠指导维修思路

楼主(2014-06-27):
联想G450有零件短路有图示,小小白请教大侠指导维修思路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点评):
联想G450的图纸应该好找吧!找不到的话就低电流接进短路的电容烧

网友A:

: 联想G450有零件短路有图示,小小白请教大侠指导维修思路

跑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因为找布到点位图,所以自己比较郁闷,望大侠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联想G450有零件短路有图示,小小白请教大侠指导维修思路

好像走内线进去了,也不知道它到底去哪里啦,郁闷中

网友:
这个可以用烧机了,电压小点,慢慢摸应该就摸出来了

网友:
感谢大侠指导,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找到点位图就好很多的,因为我是新手,烧鸡怕怕

网友:
烧鸡应该可以烧出来,试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
把CUP拿掉。烧鸡电流小一点,慢慢加大,没事的。

网友:
找图纸出来 也不行吗?

网友:
烧鸡把    很快都解决了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联想G450有零件短路有图示,小小白请教大侠指导维修思路

你这貌似小电压短吧,还是19V短

网友:
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