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主板装完系统不显示网卡

楼主(2014-06-27):
技嘉GA-M52L-S3主板装完系统不显示网卡,不提示驱动信息,换卡芯片换过,型号为RTL8201  供电各角电压:8角1.8   14角为3.3  36角为3.3    32角为1.8  26角为3.3  请教各位大侠咋修?

P5G41T-M LX3 1.01.rar

网友:
bios看样子你刷过了!那个晶振会坏不?
看看网卡芯片附近有没有掉件或断线呢!
最近打雷可坏了不少网卡,会不会殃及桥芯片了呢?
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也看不到吗?带黄色叹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