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开关电源 挺方便

楼主(2014-06-27):
一个7500+339方案的多彩电源   做工用料还可以
故障现在是  紫线5.16V      绿线4.68V      短接绿黑线没反应
拆开目测没发现损坏元器件
测7500供电正常      短接绿黑线   4脚由3.68变为0V
示波器测试7500输出正常脚如下图

测试2只945输出脚有一只波形不正常如下图

换掉945后波形正常如图

电源修复测试如图

我的工作台   是不是太乱了啊  呵呵

网友A:
好帖,其实如果手头有示波器,数字电桥,电子负载,基本没有查不出故障的电源,不过要修好还是挺麻烦的,特别是专有ic挂了和变压器损坏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其实如果手头有示波器,数字电桥,电子负载,基本没有查不出故障的电源,不过要修好还是挺麻烦的,特 ...

就是   有工具    就方便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测试电源的那个多少银子?

网友B:
修电源很划不来。我们这二手的好电源15元,长城航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很划不来。我们这二手的好电源15元,长城航嘉的。

不会吧,我都卖50以上的哦,山货电源我都不敢买来装机,除非是客户指定要新的,旧电源我都是装长城或者航嘉的,主要是放心

网友:
用好的旧的名牌电源装机放心。

网友:
示波器看诊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可以直观的观察波形的畸变,可以检测元件输入和输出波形的对比!直接判断故障的部位

网友C:
这电源测试仪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测试仪器不错

测这一组的标准波形和故障波形可以判断很多故障点,比以前用万用表检测快很多。最后再用这个电源测试仪器检测电源是否成功修复。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呢

网友(2014-07-28):
我修电源难修的都放弃了

网友:
不知道要用多少兆的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设备齐全啊……

网友:
示波器是如虎添冀

网友:
好齐全的工具,羡慕。

网友:
准备入手示波了

网友:
工具是很重要的。当然是越全越好。但更重要的是技术。

网友:
修电源的话10M示波器就够了,我现在使用的是1G的利利普EDS102CV

网友(2014-08-29):
是用示波器 在同一个位置 对比好坏电源的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