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I3和I5不能代换,请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4-06-27):
一代的P6000和I3 380可以互换。P6000。380等不能和一代的I5换,不然会少主板。血的教训。一般会烧内存附近的东西。

我的B460就是上的I5 460M怎么没有你说的那种问题?是不是不同机子也不一定?

网友:
连烧了两片。一片修好。一片还在抢救。ICU

网友:
3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都是P6000和I3 换来换去。上次一个I5的我想换下看看。结果主板烧了。以为偶染。这次有一个I5。手发建,又烧了。。。。。。。

网友:
以前也过这样的教训呢?

网友:
血玲玲的教训

网友:
对症下药       不然后果跟严重

网友:
谢提醒 下次咱也会注意 了

网友:
得记住要么下次又要捎东西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没有道理吧   怎么能烧板子呢    要是我的话 也会替换的  幸亏没有I5的U

网友:
谢谢体形,这个真得注意,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
没换过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的教训高啊,不然还不知道我们会烧多少板子呢

网友A:
不是吧,接口相同都会烧板????

网友(点评):
他一定是不装散热片就开机了,很快就烧了

网友:
是啊。现在的CPU型号太多了。维修的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
谢谢提醒,真没有试过

网友:
我之前也不知道,后来烧了板才知道的。连烧两个板才知道的哦。上次以为是偶然情况。这次发现这是真的。我烧 的那个板也修好了。它一般烧内存附近的八角芯片,或者新片旁的保险。。。。我的还烧白屏了。LCDVCC电压为0.4,正常的话应该是3.3V。从Q12后面的电阻上飞了个线,Y460C的板,好贵。昨晚没睡好。照图飞了个线。OK。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接口相同都会烧板????

接口相通,但是不通用。长得还一样。关键都是一代的U

网友:
换过啊,没事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以后注意下

网友:
我以前换过 没出问题啊

网友:
嗯,以后测试主板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2 3代的可以吧

网友:
你的看几代的啊  同代 的产品 一般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