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6-27):
时间:2014年6月27日
地点:江苏沭阳电脑城
笔记本型号:HP COMPAQ 510
故障现象:触发电流0.2
维修思路:CPU电压没得吧,至少现在是这样
维修过程:
               今天刚弄好了一个IBM T400的机器,说实话,这机器真心难拆。刚拿来的时候是没待机,最后发现没有-SHUTDOWN信号,查了半天条件,还是没出来,算了,外接一个3VSW,然后待机.0.046,开机触发亮机,收工。
              言归正传,上个机器还没搞好,老板叫我先把这个HP 510 拆了,好吧,那就拆吧,拆之前顺便看了一下,触发以后电流0.2.就没有了变化,好吧,那就看看CPU电压出来没有吧,
            拆机以后,量了一下全板的电感,果然不出我所料,其他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就CPU的电压没有出来,
会不会虚汗了啊。先风枪吹一下,我去,果然我没那么好的运气,电压还是没出来。
            好吧,那就只有最笨的办法了,开始查CPU核心供电的条件了,TPS51620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5IN是有的,然后看看PM_DPRSLPVR 低电平,H_DPRSTP# 高电平,PSI# 相位控制信号,高电平,这些都正常。接下来就是VR_ON,芯片开启信号了,咦,我去,怎么没电压啊,最后一看,原来VR_ON链接的是PWR_GOOD_3,原来是电源好信号,
             于是搜一下这个信号于是就找到了,原来这个信号是U24这个运算放大比较器的输出端,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为2VREF,正相输入端为V1.25S_PG,V1.5S_PG,+V3S,+V5S等等,原来这些电压相与才构成了U24的正向输入端,通过,诸多分析,我才发现原来没有3VS,5VS,
             最后我又通过图纸找到了3VS,5VS的电压转换芯片,Q41.Q40,T他们都是N沟道德MOS管,万能表一测,原来控制级电压只有1.6V。如果要使3VA,5VA,完全饱和导通,这电压时远远不够的,
            GATE_3S,GATE_5S,这两个信号就是3VS,5VS的控制级信号,我又通过图纸一查看,原来这两个控制级就相当于一个信号,因为他们中间就一个零欧电阻,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源来来自Q43,E级电压18V,B级电压14V,C级应该和E级完全导通,得到18V的电压。可是为什么没输出呢,可能这个Q43坏了吧,于是,我找了一个换了,可结果真是气死人了,原来电Q43换了以后,E级电压变成了8V,B级却变成了18V ,这怎么可能
,看来这主板还是有问题,于是我量了周边的电阻,电容,现实基本上都正常,那好吧,那就换了Q54,Q54的C级和Q43的B级相连,后来发现Q43的B级电压正常了,大约14v,而E级却只有8V,E级应该为18V的,最后通过测量,原来与E级相连的电阻R781坏了,R781一端为8V,另一端为18,最后测了哈电阻阻值,超大,于是换之,
         最后令人高兴地事来了,电视直冲冲的向上飚,到了,0.78,插上内存,跑码,亮机

网友:
时序和思路很清晰

网友:
找到原因,找方法,谢谢了

网友A:
晕,怎么不图文并茂,那样容易看一些。

网友B:
楼主不附上图纸说明很难让人看的明白的

网友:
外接一个3VSW,然后待机.0.046,这样外接没问题吧。

网友:
全是文字看得累

网友C:
楼主文采很好啊 , 就是看完眼睛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怎么不图文并茂,那样容易看一些。

哥,我也想啊,我把图纸都拍下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传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附上图纸说明很难让人看的明白的

下次一定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文采很好啊 , 就是看完眼睛痛

呵呵,下次我回学会如何传图纸

网友:
好东东啊,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绕来绕去,不管怎样还是修好了

网友(2014-07-28):
没贴图纸,实在是有点晕,但是也赞一个

网友:
楼主最好是图文并茂,让我们这些小小白看得懂!

网友:
我这个本本和你的很像,只不过电路图差点,谢谢楼主的思路,我的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