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4-06-27):
今天一客户拿过来一台dell的机器,说是进系统在logo那里就开始闪屏了,一闪一闪的很厉害,他自己装系统装了一半,没装好拿来了,说闪的看不清,听他的故障现象我以为屏或者显卡问题呢,就打开电脑测试,进pe不闪,因为没有客户装好系统,我就开始装系统,一点问题没有,解压驱动的时候开始闪一下闪一下,闪的不快,解压完的时候,就开始闪了,并且听到了滴滴的报警声,听着好耳熟,像是键盘报错的声音,就拆下键盘,不闪了,原来键盘有问题了,客户换一键盘ok,头一次见到键盘还会引起这种故障,真的长知识了,大家维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排除外设的问题呀

网友:
很好的经验,确实需要注意外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笔记本有的故障也很简单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和三星屏和键盘不兼容闪屏有点相似

网友:
触点粘,压下不会位,这种情况还是多见的。

网友:
DELl的就是怪 我就遇到不装键盘 风扇会长转的  自动上电

网友:
键盘连键了  这真是什么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
只见过键盘连键有滴滴声,没见过还会闪屏的..

网友:
真是奇怪啊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灯开关失灵了,导致自动开关屏背光

网友:
把你遇到的异常问题发出来共享,这种精神不错。

网友:
真的长知识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注意

网友:
之前修一台IBM T60的,进系统不定时花屏,无任何征兆,到最后拔掉键盘修复。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啊  哈哈哈

网友:
感觉有点怪啊     呵呵呵

网友:
好心的楼主好心的分享  排除外设  在此受益、

网友:
有键盘报警,取下键盘,用一下外接,就可以判定的.

网友:
这么巧,进PE键盘都不响,一装驱动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