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K SE/EPU点位图

楼主(2014-06-28):
求华硕P5K SE/EPU REV.1.00G主板点位图

网友:
P5K SE與P5K SE /EPU就差在PWM IC.
如果不是CPU供電部份的話,P5K SE可以參考

网友:
谢谢你的及时帮助。我就是早不到PWM IC ASP0700的资料。现在主板的现象是上电5秒左右掉电重启,如此循环

网友:
那給你一份P5K PRO這裡的PWM IC 就是ASP0700 參考參考
順帶一提.CPU沒有供電一般僅有0.5秒到1秒的斷電循環.

P5K PRO.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