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长城显示器维修一例,算不算秒杀

楼主(2014-06-28):
客户送来长城显示器一台,

症状:通电,按开关没反应

解决过程:拆机,很简单,只有驱动板跟高压板,换了一个高压板,开机亮了,

一看高压板电容被动过,果断换了一个,再换回来,正常了,剩了我的测试高压板~

型号没拍,抱歉啊~

网友:
又你挣到了。。

网友A:
是别人换上去的楼主又换下来了是吗?

网友B:
看 都不看直接换。。你牛

网友:
这应该是给12V或者是5V供电的电容吧。

网友:
我也修到过,我把原机的高压板修好了,把别人的替代的自己留下了,挣两份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都不看直接换。。你牛

别人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别人换上去的楼主又换下来了是吗?

是别人换过的,我换了一个新的电容

网友C:
楼主是怎样判原电容的容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样判原电容的容值的?

我有新的~哈哈

网友(2014-10-19):
还是直接换的好。修怕不稳定。

网友:
不错啊。。换两个电容就搞好了。。

网友:
这种最好换个耐压大点的电容,这个电容很容易出问题,引起黑屏等,电容不好的话,返修几率大!

网友:
高压板这些,换新的最好。旧的用久了,性能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