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2951主板故障-无3V 5V待机电压芯片短路

楼主(2014-06-28):
拿到板后,测各电感对地值,一切正常,插可调电源,电流0.023正常,

找到开机健,触发无反应,测ON/OFF脚无电压,ON/OFF+3VALW,+3VALWP通过跳线而来,+3VALW是由芯片MAX8734产生,测芯片MAX8734工作条件:
20V+:2.57V  明显有短路,通过电阻PR81,测PR811脚有18.35V23.36V,不正常(拆芯片后两脚电压正常),拆电容后还短,证明为芯片短路,拆芯片后20脚电压为20V,不短路,换芯片继续短路,把芯片周围的电容都拆了,依旧短路,把+3VALWP+5VALWP 的跳线点PJP3 PJP5熔断,故障依旧,芯片换过两个,找不到原因了,头痛中。。。。。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分享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直接用19V烧看看呀?

网友:
看是不是那种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A:
你是把待机芯片拆了   量的20电压正常吗

网友B:
感觉有点小短路,你仔细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待机芯片拆了   量的20电压正常吗

是的,拆了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小短路,你仔细量量

就是芯片及周围的电容电阻短路,附近电容都拆了,还是短,没有点位图,主板上很多都没有标零件

网友:
烧鸡伺候吧   小电容导致微短

网友:
应该是有小电容短路或漏电了,用烧机发摸得出来吗。难道要接19V烧吗!怎么才能查出来,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