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641(880GM-E35)CMOS不保存,

楼主(2014-06-28):
今天很激动,把以前一块旧主板(V星880)点亮,想用这个板子做个RAID的,搞了半天,CMOS不保存,每次按F10保存‘重启之后 又要按F1设置,按F2继续,屏幕上显示纽扣电池没电,电池早已换过新的 还是不行,为什么三端稳压器 进线只有3.3V,不是应该5V么(从电源插口第9针过来的)而且输出只有1.2V左右,是不是说明进线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电源插在主机上,CMOS都不能保存,重启就复位了。

网友:
电源插在主机上,CMOS都不能保存????????????

网友:
是的,是不是说明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