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用显示器,用一会就灭了,然后点不亮,高压板看上去没问题。。。

楼主(2014-06-28):
故障描述:显示器用着用着自己灭了,然后点不亮,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然后关机过了一晚上,我看到显示器电源灯又亮了,尝试开机,正常工作。。然后又是过了一会自己灭了

打开显示屏背板,查看电源板,高压板都没啥问题(看上去没啥问题),然后把高压板拆线重新接上,又亮了,用了一会又灭了。。。

请问这种情况能确定是高压板问题么,能的话我就自己买一个回来自己换了!!!

网友A:
客户,显示器断电后还有残余高压,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显示器断电后还有残余高压,建议还是送修吧。

我咨询的那个商家给我要200啊,我这显示器都好多年了。。。花这么多钱修划算不啊。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用了好几年,这台机里部分元件已经老化了,更换起来很麻烦,所以维修费用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用了好几年,这台机里部分元件已经老化了,更换起来很麻烦,所以维修费用很高。

所以我就想自己折腾折腾,实在不行了就换新的了,所以觉着花200不划算啊

网友B:
你看一下,如高压一体板的,他的高压线圈,背面以烧黄,或控制芯片坏。独高压条的换一高压条就行。换成本在30元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如高压一体板的,他的高压线圈,背面以烧黄,或控制芯片坏。独高压条的换一高压条就行。换成本在 ...

从外观判断不来有明显烧坏或者什么。。。

网友:
那你就直接淘宝上买个电源板了。

网友:
看看灯管两头发黑没

网友:
问问题,总有型号吧。总要有照片吧。

屁都没有一个,就让医生回答怎么看病。

网友:
无非高压一体板或者灯管问题。你就X宝买了轮流换

网友:
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吧,保证以后能稳定使用

网友:
你都 不会修  怎么给你讲啊    只能给你说换件,  先换高压板  再换驱动板  然后灯管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

网友:
楼主如果没有电路的基本知识,还是换新机器吧,毕竟安全更重要,别自己搞出危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