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14-06-28):
前后的USB不能用,有供电,怎么查,给点思路

网友A:
打阻值,看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阻值,看看有没有断路

打数据线的阻值吗

网友:
USB阻值 500左右。 供电5V正常吗?

网友:
查下USB接口至南桥的电路。。

网友:
先测5伏供电然后测下阻值

网友:
打值,测保险和电压,如果全部正常,就要怀疑是不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