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14-06-28):
前后USB有供电,无数据。不能用,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无数据是什么意思啊?? 是没有阻值吗?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值  实在不行干一下桥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有供电,无数据,是什么个意思呀

网友:
接口无损坏,信号电容未开路,那桥的可能就打了。

网友:
多数是南桥芯片

网友:
打过数据线阻值没有?正常的话就干下桥

网友:
测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不用看了,直接搞桥吧

网友:
直接吹桥吧

网友:
量下对地阻值,正常的话一般是桥了。

网友:
供电正常就是南桥

网友:
干桥吧!!!几率很大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说的,换桥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前置面板的能用吗

网友:
USB不行就干桥,前提是短路了噢。

网友:
不要轻易就动桥,有的主板USB还是由一个小的五脚或六脚的\芯片再进桥的,仔细查查,
没有这样的芯片和别的零件再动桥也不迟,免得总冤枉桥.费时费力不见效

特别是微星的主板,最喜欢用一个八脚的IC来做控制USB的

网友:
楼上你的故障不说详细点,。。 是什么主板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