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在华硕logo界面不会动,进不去bios

楼主(2014-06-28):
华硕笔记本用的是win8系统 重装后 开机卡在华硕logo界面不会动,进不去bios ,把硬盘摘掉才可以进入bios,求大神解答 是硬盘问题吗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没有那么多硬盘

网友:
你牛X试机硬盘都没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维修的

网友:
应该 就是卡硬盘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哈哈 比我还穷

网友:
直接不装硬盘,用u盘或光盘进PE看怎样

网友:
就是硬盘问题嘛

网友:
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格下在装上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没硬盘 就卷铺盖回家吧   连测试的硬盘也没有

网友:
没硬盘,就拆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