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苹果的机器

楼主(2014-06-28):
机器型号:Apple A1278
今天早上接的机器,客户描述昨晚上网时不慎碰倒了水杯致使机器进水,马上就黑了。经检测原装适配器指示灯不亮,不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无法开机。拆机见主板大面积进水,看来有麻烦了,我是第一次接修苹果,赶紧到论坛找到图纸就是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086)。

先用洗板水将进水部位清洗一遍,风枪在加温吹干,接可调电源还是无反映。看图纸,此机待机芯片是TPS51125,见下图:

测量L7260和L7220均无待机电压。无待机肯定是不能开机的。见下图:

经测量TPS51125的16脚VIN主供电正常,13脚的EN0也是高电平,8脚17脚VREG3和VREG5有,9脚22脚VBST自举也正常,就只有1脚的EN1和6脚的EN2不正常了。见下图:

测量此两脚均为低电平。呵呵问题所在。这两个信号是由六脚的Q7221转换来的。找到Q7221,万用表对地打阻,全短呵呵,拆掉再打阻值恢复正常,在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去,通电测试,有L7220有3.3V了。L7260还是没有。见下图:

测量TPS51125的6脚EN2为高电平。说明3.3V控制正常。1脚EN1却仍然是低电平。见下图:

这就说明Q7221的左半部分是被导通的,右半部分没有导通。证明这两个开启信号不一样。见下图:

这个P5VS3_EN_L开启5V的信号,它是由PP3V42_G3H经转换而来的。大家看控制信号PM_SLP_S4_L这个信号是开机后才会产生的高电平信号,也就是说按下开关发出S4信号后,会把上边的P5VS3_EN_L信号拉低对地Q7221的左半部分不会被导通,也就是说这个机器是开机之后才有5V,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机器待机有3.3V没有5V是正常的。3.3V的控制信号是由U7941发出的P3V3S5_EN_L。见下图:

待机有了,还不开机的话,现在就只有EC桥了,仔细观察桥及其周边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那么是不是虚焊呢,加桥后测试通过,装机开机正常进系统,维修结束了。现机器还在测试中看来是没什么问题了,本文简单。时间关系没写的太详细,大家见谅。维修真是累呀。

网友:
好贴,苹果的机子我们这边还没有修过,有两次有客户送来因为没修过连电源头都没有没有接修,希望也能象楼主这样开门红!

网友:
苹果的图纸真心蛋疼啊。

网友A:
待机3.3正常以后,电源的绿灯时不是正常亮了那。

网友B:
苹果的待机芯片也是tps51125阿

网友:
按着楼主说应该是有待机3.3V 适配器灯正常 才有可能出现后面的焊桥触发

网友C:
很老的板子了 用5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待机芯片也是tps51125阿

嗯,是的就是TPS5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老的板子了 用51125

楼主修过的苹果不少吧?

网友:
羡慕嫉妒啊, 我都迅维毕业就没修过摸过笔记本了,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好。可以给小白一个参考。

网友:
楼主厉害   小绿灯 一直有的哦!~

网友:
羡慕嫉妒啊。,。。普通的俺都不会修。。。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3.3正常以后,电源的绿灯时不是正常亮了那。

这个机器绿灯也是触发的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3.3正常以后,电源的绿灯时不是正常亮了那。

楼主看帖真是细致多谢支持。

网友:
多看看 很有帮助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