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4-06-28):
求教,哪位师傅说一下,这是为什么,放的时间长了,花的就越厉害...............在线等.......

网友A:
把屏线拔下来,拆开头把软线用剪子剪掉一小条,再粘回去!插上再试试!
要不是这接触的事儿,就是有芯片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线拔下来,拆开头把软线用剪子剪掉一小条,再粘回去!插上再试试!
要不是这接触的事儿,就是有芯片热 ...

已经试了,不行!谢谢!

网友B:
哪里有花,我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花,我怎么看不到啊。

那云都亮了,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云都亮了,没看出来?

为什么只有云的地方亮,蓝色的地方怎么不亮。

网友A:
补焊主芯片,刷MCU程序!还不行就换主芯片!

网友:
云不是本来就是亮的吗?

网友:
先找个通用版替换下,区分出毛病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了个驱动板,试了一下午,还没出问题,应该好了.........

网友:
真没看出来

网友:
我也没看出来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我也没发现花屏啊

网友:
没看出来,哪里花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焊主芯片,刷MCU程序!还不行就换主芯片!

换了个驱动板,用了十来天,又不行了,烦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驱动板,用了十来天,又不行了,烦呀.....

这回应该确定是屏的事儿了吧!不好琢磨了!
我前两天就有一台显示器19宽的AOC,开机正常,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开始有白色的横条在不停的跳,
以为是驱动板的事儿就定了一个一样的,没想到还那样,我换了个旧板上拆下来的升压芯片,是不跳了,变点一会儿发白了!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事儿,可没有一样的件了!放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回应该确定是屏的事儿了吧!不好琢磨了!
我前两天就有一台显示器19宽的AOC,开机正常,点20分钟到半 ...

我这是LCD的,我换了高压条也不行,你那个也可以改电路呀!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

网友:
没有看出来花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LCD的,我换了高压条也不行,你那个也可以改电路呀!

怎么改呀?我的也是lcd的!改哪里呀?

网友D: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呀?我的也是lcd的!改哪里呀?

群里有高手,可以改成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哦!!!

屏线和驱动板一起换的........不行,驱动板一发热就花屏了......

网友E(2014-07-31):
我这边也有一台联想的花屏。。不注意看是看不怎么出来灬用通用点屏  屏是好的。。应该是驱动板那边 到现在还没查出来灬 楼主有消息要分享分享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也有一台联想的花屏。。不注意看是看不怎么出来灬用通用点屏  屏是好的。。应该是驱动板那边 到现在 ...

换了个原装的驱动板,用了几天又不行了,放弃了........

网友:
要先区分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F:
查电源部分,供电是否正常。也可以更换电源IC,看不是看带负载有问题

网友G:
换根屏线应该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电源部分,供电是否正常。也可以更换电源IC,看不是看带负载有问题

与电源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根屏线应该正常了。

驱动板和屏线一起换的,没用............用不了多久又花了...........

网友:
是啊这个照片没问题啊

网友:
如果不是屏线,就是驱动板问题 。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是,屏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怎么看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