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和福禄克F15B哪个好用些

楼主(2014-06-28):
为什么现在的表 蜂鸣档和2极管档要切换

网友:
万用表,这两个功能,一个是测阻值,一个是测电压,,我感觉UT61E好用,速度快

网友:
UT61E甩F15B一百条街

网友(2014-07-28):
那就买UT61E了

网友:
我也打算换呢 就这个吧

网友:
正好近期要换一下,不错,换这个

网友:
ut61e测电阻很快!

网友:
有的是二档合一,
PM33是 蜂鸣档 、二级档加 蜂鸣档、电阻档3档在同位按键转换。

网友:
UT61E是不是耐用性 比不上FLUCK 用不了几年

网友:
两个表我都用过,而且UT61E此刻正在手边,我来说说吧。
如果不要求测量速度,而要求稳定、节电,并且崇洋、出手阔绰,那只能15B了。
UT61E这表分辨率高,价格低,标称精度有些假,读数会偏低一点。
总体而言,国产表的长期精度稳定性比较差。

网友(2014-09-19):
要质量长久稳定性就fluke 要功能就61e最好就两个多上 一个当炮灰 一个当备用!!!哈

网友:
要稳定就FLUKE,要追求眼前,那就选另外一台UT61E

网友A:
我在用一台UT61E,最头痛的就是电阻档、蜂鸣档、二极管档短路不归零,数值也不固定很难判断,特别是独显供电和CPU供电等阻值很小的情况下要量很多次,要不就误判了!
我正在考虑入手多一台福禄克的两台一起用

网友:
这两个表我都在用,UT61E好用些,速度很快,去计量过,也合乎标准,15B不好用,速度慢,性价比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一台UT61E,最头痛的就是电阻档、蜂鸣档、二极管档短路不归零,数值也不固定很难判断,特别是独显供 ...

你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可能:
1是表笔有问题,要换掉
2是表本身有问题,要修理
我的UT61E用了3年了,一直很稳定。
低端表表笔普遍质量不行,连福禄克的也是这样。所以建议买20块以上 的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可能:
1是表笔有问题,要换掉
2是表本身有问题,要修理

谢谢您的指点,我准备先换个20A的胜利表笔试试

网友:
35元的万用表飘过

网友:
其实只要不是搞科研,现在25包邮的表基本都可以了,那个什么阻值基本都差不多,用的最多的就是二极管蜂鸣档,电压档,电阻~其他很少,直流都用的少

网友:
一般好表可能用个5年、10年的,25块的,你想用几年?
当因为表坏掉或引起误判,回头再看当初的决定怎么样。

网友:
入个VC890C+,890D就行了。有条件配上示波器,不用买那么好表。
假如技术到家,再入个指针表,就更完美。
=================================
一部高档手机,70%的功能都是没用的;一款高档轿车,70%的速度都是多余的;一幢豪华别墅,70%的面积都是空闲的;一堆工作人员,70%是不专心干活的;一座商城70%的人是闲逛的;一大堆会议,70%是和自己无关的;一大叠报纸,70%是不用看的。结论:一块功能繁杂的万用表,70%的功能都是偶尔才用的

转个帖:入了 vc86e,记录一下,附基准对比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