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SP210-60D

楼主(2014-06-28):
电动车充电器60V20AH,空载吱吱响,充电风扇转速低有焦味,谁会修?

网友:
买一个好像才40

网友:
重新买一个哟又不贵

网友A:
检查后级输出部分如整流管、电容等有没短路或对地短路,如无发现则查开关管的加速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后级输出部分如整流管、电容等有没短路或对地短路,如无发现则查开关管的加速电容

经你的提示,我测了一下输出电阻,顿时一身冷汗。
红笔接输出正,黑笔接输出负,有17欧电阻。
反过来电阻无穷大。
输出线焊了一根下来测量,输出线没有短路。
正常的应该是双向电阻都无穷大吧?
确定是电路板短路。
然后怎么办?

网友(点评):
17欧电阻值正常,不过楼主真的不懂开关电源,还是交懂的人修吧

网友:
找一专业的维修人员修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你的提示,我测了一下输出电阻,顿时一身冷汗。
红笔接输出正,黑笔接输出负,有17欧电阻。
反过来电 ...

倒,看来你是真对电源不熟,你想想要都是无穷大还能输出不?建议找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看来你是真对电源不熟,你想想要都是无穷大还能输出不?建议找专业人士。

问题是其他几个电动车电源输出都是无穷大的。

网友:
找找17欧是怎么来的

网友:
输出有一个防倒灌的二极管,测下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