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上电不亮

楼主(2014-06-28):
插上电流表开机跑到0.9左右就不动了,各供电都出来了,就是有个情况是拔掉内存那个集显供电就不出来,插上内存就出来,像这种情况该如何下手啊?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在一个就是拔掉内存之后CPU供电电压是1.几左右,插上去之后就变成0.8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集显0.8正常

网友:
0.9貌似没过内存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笼统只能给你这么多建议

网友:
拔掉内存不出显卡供电,插上内存出显卡供电,说明显卡供电因该是跑码之后才出的,

网友:
刚开始就是一插内存就掉电不查不掉,后来就刷的biso变成了电流0.9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