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6-28):
联想E40 INTER I3  HM55桥,   触发0.025一直掉电重启 0.025 开关灯闪烁.
拆出主板 量 3V_S5  5V_S5无.3V_S5拉低到2V的样子 ,

如图PQ83 4脚挑起 3V_S5 5V_S5 正常输出. 把3V_S5去到的地方电容和芯片都一一取掉 还是拉低.
3V_S5 5V_S5是南桥待机状态下的供电.南桥更换后 3V_S5正常 开机点亮.

真正的问题来了
第二天上午再开又是0.025反复重启 3V_S5 拉低  S5_0N正常 PR254 15V正常 PQ83 3脚也拉低到2V左右.再换个南桥用一天 第二天又是如此.

网友:
下个图纸照时序修吧  这个没人能回答

网友:
3.5V正常吗  正常就就注重桥

网友:
都量到不正常了,对着修就是了

网友:
量量电感,可能有短路,如果阻值无异常,吹吹桥。

网友:
按正常来说如果是有电容不良 换桥时加热就能开  可是我把3V_S5去到的电容都换过

网友:
老烧桥呀?不行把上下管都换掉  再把3、5v供电芯片也换掉,并检查3、5的反馈  自举线路及线路里的元件看看。

网友:
桥不烧的 重换原来的又能用

网友:
有多少南桥够换哪,查一下别的电路。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不会吧!这也太坑了吧!是不是热桥就能亮机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换桥啊,请问桥植株怎么防止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换桥啊,请问桥植株怎么防止失败

求教怎么个简单法   关于植球很少失败的专门有伙计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