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P的编程器出现ID不匹配

楼主(2014-06-28):
是25Q16BV的芯片,换好几个这样的芯片 都报这个错,刷E40的机子。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哥知道哦

网友:
现在只有W25Q16BV的芯片了

网友A:
西特尔网站下个 最新板的软件装个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25之类的芯片也会这样报错吗?

网友:
怀疑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了,我购买的是MX25L1005的,买了5个,用了3个,都是显示无法烧录。

网友:
重装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特尔网站下个 最新板的软件装个看看

谢谢,到官网上下个是可以 了,但是用光盘装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到官网上下个是可以 了,但是用光盘装的不行

如果官方软件有更新  建议及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