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开机死机。触摸板一直闪

楼主(2014-06-28):
接朋友一台v3000,他说用着用着就黑了,在开也开不起来,接到机器通电,0.02,按下开机键0.02-0.03之间,初步判断不上电,拆机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再次通电,奇迹般的就开了。额。。。。。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哈哈没错就是MOS电池。装机测试,大概半个小时后又黑了,额。。。。。看来不只是简单的保护啊,通电和第一次一样,果断拔了小电池,果然再次开机了,不过死机,触摸板灯一直闪,键盘大小写都不能用了,一直按着关机键,额半天没反应。拔电源,再开,还是死机。这里我最先考虑到的是南桥,bios有问题,在v3000的板上找了个bios换上开机,,开机,,,,,好吧。干南桥。经过漫长的文武火烧烤,南桥干上了。再次通电,涛声依旧。。。这尼玛是要摔机器的节奏啊。。。想想了,死机的时候一直按着关机键应该是能关掉的。但在这里不灵了,有嫌疑啊。用万用表戳了下开机键,突然间发现,开机键电压只有0.6v,额这。。。。怎么就开机了。。好吧不管他怎么开机了。反正0.6是不正常的。经漫长的测量最后发现..EC1..短路拉低了开机键电压。把电容取掉开机键电压恢复到3.3V。经测试。不死机。不黑屏了。此机修复。。。。这里有个疑问,开机键电压都不够怎么会开机呢。而且之前还进系统了。大师给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