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进logo 掉电一例

楼主(2014-06-28):
机型: HP G4
板号: 广达 R13
故障:  过LOGO后几秒掉电.

          维修过程中修到掉电很常见,  对广达的HWPG大家一定不陌生,  若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掉电维修难度不大,  只需要一路路的断开测电压就好,  这台机子不好说了,   过了logo之后掉,   整理下思路,  还是从HWPG着手. 开始抓波.

  将各路PG与SLP_S5#对比,    未发现不正常.   都是同时掉电的, 此处我只传一张.

既然跟HWPG无关,   那么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温控, 各路滤波电容不良,   后级短路,  转换电路不正常等等.
挑重点的 从温控开始,

上图中我们看到Q11没装.    那么通常过温了或者温控电路有问题, 都是由CPU发送过温信号到EC, 桥, 由EC断开各路电压,
那么这里看图纸若是Q11装了,那么CPU发出PM_THRMTRIP#信号,  直接复位EC了,
那么我想对比ECRST 与SLP_S5#谁先掉,

此时发现EC 35-37脚有点发黄.     不着急抓波, 先加焊EC,

加焊完了上电,  不掉电了.

此机修复.    维修就是这样.  总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等着你去发现.    我已经很久没有发帖了. 想念饼哥啊.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到0.2掉电的,测CPU没电压,换了主芯片还掉,强制给HWPG一个3.3V,不掉电了,但是内存供电在不掉电的时候居然没有了,楼主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到0.2掉电的,测CPU没电压,换了主芯片还掉,强制给HWPG一个3.3V,不掉电了,但是内存供电在不掉 ...

电流才0.2,肯定没有CPU电压,查查别的电压吧  特别是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才0.2,肯定没有CPU电压,查查别的电压吧  特别是转换电压

转换电压都正常啊,为什么我强制拉高HWPG内存供电会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到0.2掉电的,测CPU没电压,换了主芯片还掉,强制给HWPG一个3.3V,不掉电了,但是内存供电在不掉 ...

你直接将CPU供电的PG与HWPG断开,  不掉电就是因为CPU供电有问题,  主要修CPU供电, 如果还是掉电证明其他供电还有问题,  一路路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才0.2,肯定没有CPU电压,查查别的电压吧  特别是转换电压

有些机子电流确实很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将CPU供电的PG与HWPG断开,  不掉电就是因为CPU供电有问题,  主要修CPU供电, 如果还是掉电证明其他 ...

CPU的PG和HWPG好像这板没有联系哦,互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的PG和HWPG好像这板没有联系哦,互不影响。

是的, 但是你强制给HWPG一个电压, 不掉电了, 你说哪里有问题?  还是和HWPG有关,  一路路的断开吧, 有两个是直连的.  断开某一路不掉了, 就是那一路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示波器不错啊,修东西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PG和HWPG好像这板没有联系哦,互不影响。

并且测HWPG的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但是你强制给HWPG一个电压, 不掉电了, 你说哪里有问题?  还是和HWPG有关,  一路路的断开吧, 有两个 ...

嗯,谢谢你这么耐心的回答啊。

网友:
还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哈哈,  传图纸上去下载分加的多些 .

网友:
买屏线被淘宝坑了. 心情不爽.

网友D:
广达的主板掉电 能再出发   ECRST 是不会掉的吧!

网友:
修东西还是思路很重要呀,不然真的要白花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达的主板掉电 能再出发   ECRST 是不会掉的吧!

确实是复位了EC引起的掉电.

网友:
ECRST信号不稳定造成的。楼主厉害

网友E:
EC怎么这么容易空焊啊!

网友F:
ECRST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RST引起的掉电.

是的,  E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怎么这么容易空焊啊!

不是EC虚汗了, 是脚位发黄了,

网友(点评):
哦。不好意思。。理解错了。。。

网友:
好善于观察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