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换桥HM65不显

楼主(2014-06-28):
一G470机器所有U口用不了其它功能正常,测有一U口D+对地2欧,换桥BD82HM65后开机电流0.8-1左右不显。
上不上内存都这样,换过内存。
请教下这机器要怎么处理?换HM65需不需要刷BIOS?谢谢

补充内容 (2014-6-29 11:44):
+VGFX_CORE这个电压没出来,请教下这电压的条件

补充内容 (2014-6-29 15:32):
桥重做了还不行,没有可换的了。BIOS刷了几个,电流在0.8左右。+VGFX_CORE查了下没关系。0.35锡球没货原机芯片焊不回去。用户又着急。我也疯了

补充内容 (2014-7-4 18:05):
此机修复,又换了片BD82HM65,难道之前发的芯片有问题?
还想请教下,像那种换上去没好的芯片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扔掉?留着下次试机?

网友:
刷程序,不行的话桥没换好,再换。

网友:
不好说你买进的HM65是好的还是坏的,最好继续换。

网友:
先别动bios,还是重做一遍桥吧,或者直接再换一个保险起见!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不要轻易做桥

网友:
重换桥就好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买到那种打磨的桥啊!!

网友:
网上买桥不可靠     备用几个

网友:
你用阻值卡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换好或者桥是坏的

网友:
基本还是考虑HM65

网友:
HM系列的桥 大部分都有换了要刷BIOS之说 但一般需要刷BIOS的都是小问题 都是南桥微码导致   你这样不显示的 跟南桥微码没有太大关系。 这系列芯片打磨假的比较多  考虑继续换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再换一个看看。

网友:
有些机子换了桥是要刷BIOS的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吧!!!!!!

网友:
确实听说有个HM55还是65的桥换完后要刷BIOS, 不过是55的可能性大,你先刷一个试试,

网友:
建议换桥之前先把BIOS拿下来,再备份下资料。做好桥再装回上去。。

网友:
换个新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