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电路,PQ26有什么作用,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4-06-28):
如附件PCIE_VDDC电路中的PQ26有什么作用,一直搞懂,请教一下…………

网友:
PR118是没装的.

网友:
直连也就没了分压/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可能是起过流保护的!当信号MAINON为高电平时PU5 的EN为高电平,芯片工作输出PCIE_VDDC,同时PQ26的基极由于PC110的存在而延时导通,并且应该是处于放大状态,对电路并无什么影响。当某种原因PCIE_VDDC电压被拉低时,PQ26的E极电压也随着下降,PQ26的导通程度增加而拉低PU5的EN脚,当达到PU5 EN脚的关闭阈值时,芯片停止工作。以上仅为个人推断,有不同见解的朋友欢迎拍砖!PR118实物应该是没有装,所以PQ26也无用,只是设计时才有的。

网友:
当后继电路短路时,关闭开启信号。让芯片停止工作

网友:
PR118没看到PR118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