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主板只有AHIC模式的笔记本如何用U盘装系统?

楼主(2014-06-28):
近来遇到几部三代I5的笔子,BIOS的硬盘模式只有AHIC一个模式,一启动进PE不是找不到硬盘,就是直接蓝屏了,用光盘启动也不行,估计是没有加载得AHIC驱动。

网友:
用的pe不行吧

网友:
我用深度U盘启动用的启动盘,请问用哪个U盘启动软件作的可以?

网友:
看来还是启动工具不行

网友:
本人无论装XP.WIN7,从来不用改硬盘模式的,XP照样在SATA模式下安装成功

网友:
安装版   装系统

网友:
换个PE就得啦,现在最新的基本上都支持AHCI的,唔得就入2008啦。

网友:
ahic模式不怎么清楚,只知道装系统的时候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

网友:
换个版本高点的就好了。

网友:
普通的pe肯定不行的,你要下载带sata驱动的p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