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 求助啊

楼主(2014-06-28):
同方的本本 k41h 屏幕换了 排线换了 还是不显示 但是灯管要亮 插外接显示器 正常 怎么回事?????
不显示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led的?看主板啊

网友:
我的正在查,现象一样的

网友: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

网友:
屏供电正常么?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显卡可能虚焊!

网友:
检查一下 显卡或者 显卡到屏线插口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