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小修HPG42 显卡大胆代换

楼主(2014-06-28):
今天接到一台HPG42拿来不显示, 示波器测了波形 显卡停住,内存换过 于是果断拆机,幸好被人没拆过。心想这下又有票子了。 直接上BGA拆除 重植。妈的令人头痛的来了。居然还是一样。难道是BIOS。心里想不太开能 。

思考了一,他每次都是和在显卡位置卡住 。高手们电流表也可以看的出的。  显卡不是虚焊。那就是
挂了。 店翻遍了居然每这种显卡型号, 由于楼主做桥有2年了 有一点经验。 原来型号是216-0774207
而我手头只有一个216-0774009  客户又急我就果断换了。 修机器还是果断点好。大胆带换了。  网上绝对没有这2个型片的代换记录。

下面我附上照片还送双BIOS

g42 板号:DAAX1IMB6A0 Rev:A.zip

网友:
自己顶顶喽,,,大家多评论谢谢指教

网友A:
216-0774208和216-0774209不知道能代换不    而且应该是双显卡切换的,你也可以摘掉显卡用集显,我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6-0774208和216-0774209不知道能代换不    而且应该是双显卡切换的,你也可以摘掉显卡用集显,我改过

用集显就没意思了阿。客户打游戏的

网友B:
修东西就得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东西就得胆大心细

对呀。我也是反反复复的测试经过失败才成功的

网友C:
楼主为维修界  建了一功

网友:
这个一方面证明楼主维修经验高 一方面证明楼主运气好啊~~加分了

网友:
楼主好给力哦,大胆代换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维修界  建了一功

帮我加点分吧,三扣!!

网友:
没有显示的机器,还是可以大胆修修的。不用怕搞坏。。呵呵。。

网友:
无大胆的试,何来的创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