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有背光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4-06-28):
一开始我就换屏试过没有,测量屏接口,几个3.3V电压都出来了.就是16~30脚的阻值,28.30偏低100-200左右,我就怀疑屏线,换了一根再打,还是一样,显卡加焊没有用,还是这两个偏低.
我又加焊了一次,这次我多加了焊膏.珠发亮为止,但最后还是一样/...我想问,这两个阻值偏低是不是有背光无显的真凶??其它的会不会影响?
因为我现在不敢重植,怕到时候外接也不会亮了..

网友A:
28  30是显卡发出来的,你可以拔掉屏线再去打接口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或者偏低,如果正常换屏试下,如果偏低那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  30是显卡发出来的,你可以拔掉屏线再去打接口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或者偏低,如果正常换屏试下,如果偏 ...

拔掉之后,就正常了....换了两个屏了.只要一插屏就偏低...

网友:
测下屏的供电  码片的供电  EDID供电  阻值  波形,看这些正常不 ,

网友B:
换屏测了。LVDS  阻止如何 ?

网友:
屏换了,屏线也换了,也就换显卡了,有时显卡加焊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C:
真邪了.换了一个三星的屏好了....用奇美,京东方就是不行..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测了。LVDS  阻止如何 ?

真邪了.换了一个三星的屏好了,阻值都正常了./

网友:
这种有码片吧?

网友:
联想的屏有的是有程序的吧,楼上的有说过了是码片

网友:
三星挑屏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邪了.换了一个三星的屏好了....用奇美,京东方就是不行..见鬼了//

原先是什么屏的?难懂是码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先是什么屏的?难懂是码片问题?

原先的是LG的屏,我看过屏电路板,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网友:
前几天换了比较新的戴尔 156的就必须换码片

网友:
联想有许多机子要换马片的,S系列比较多,不能调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