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ACER S220HQL 显示器 MCU程序

楼主(2014-06-28):
主板版号:0171-2271-3646   这个后4位应该不统一吧 ~~
屏型号:LM215WF4
MCU:25LD020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程序资料,鸿基的资料程序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程序资料,鸿基的资料程序收藏了。

这个显示器 我遇到2个 2个还都是一样问题白屏   在不同时间 好像一个换一体板解决 一个重插屏线解决  ~~~~

网友(2015-07-28):
宏基的资料?对了,明期和建基和宏期是一家吗?

网友:
我的后4位 3645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16-04-18):
大家测试过了吗

网友:
我的是通电后开关板上的灯一直不停的闪

网友:
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没,碰到过的指教一哈

网友:
多谢楼主了  正好需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