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S3L R1.0 开机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14-06-28):
今天接到客户2片一模一样的GA-EP43T-S3L R1.0 开机都是反复上电掉电。第一片量电压。INTEL时序:内存---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正常。接下来时钟PCI-E槽 A13 A14 都有0.4左右电压 B16 1.6V电压也有。复位A11脚也有3.3V电压。一切正常。先刷BIOS。不行。在拆掉COM口232芯片.一切正常。第2片也以为COM口芯片问题。拆掉还是一样。刷BIOS也是一样。奇怪了。看来马虎不得。按照时序来。内存电压---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量内存供电2.2V。不正常这高。这是3代内存正常1.5V(3代内存) 2代的内存1.8V。查到旁边8脚的IC 型号S11输出也不正常。换掉S11芯片 开机一路跑到26 亮机 。新手没什么技术含量。老鸟飘过。没相机。手机摄像也模糊。赖的照了。

网友:
很好  很及时

网友(2014-08-03):
我的板也是这个故障, 参考你的维修方法修好的。

网友:
我手上刚好今天同行送来一片,是修过的,还看到有一个BIOS芯片拆掉了,先参照楼主的看下,能修复不

网友:
我也有2片这样的问题,明天我也去试试看!谢谢楼主。

网友:
要是能上图片就好了,不过我好奇那个S11芯片。是一个小八角的芯片吗??

网友:
技嘉主板就是好坏COM口23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