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网络能连上但不能上网

楼主(2014-06-28):
无线网络能连上路由器但不能上网,打不开路由器,也ping 不通,为什么?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
重调路由了

网友:
命令提示符打上,netsh winsock reset catalog按回车之后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让人怎么帮你

就是我要蹭网,跑PIN,得密码,输入密码,提示连上路由但有感叹号,不能上外网,网关是192.168.1.1但进入不了路由,PING网关不通,不得原因?请赐教!

网友:
你只连接到路由器,没有连接到网络,把路由器重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要蹭网,跑PIN,得密码,输入密码,提示连上路由但有感叹号,不能上外网,网关是192.168.1.1但进入 ...

有感叹号  一般都是连接有问题,可能没有获取到正确的IP地址DNS地址等,还有信号强度不够的时候也会出现错误。

网友:
把路由复位了重新设置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2014-09-06):
我想知道路由器是你的吗,听说过可以连接但不能上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