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显示是不是就是芯片虚焊?

楼主(2014-06-28):
显卡没显示是不是就是芯片虚焊?

网友:
这样问  台笼统了吧  不全是!!!

网友:
也有可能供电不正常呀 不是么?
量一下呗

网友:
不一定,16对耦合电容、场管、和芯片打值看看

网友:
好少的时候是芯片坏了也有可能,只碰到1次过。

网友:
额,这样问,不知道如何回答您好

网友:
这问题出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一项项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