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4-06-28):
我有一个22寸的液晶显示器 屏摔坏了,背光灯还能亮,想把它改成发光写字板,放在店里做广告牌用,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灯光常亮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求好心人指点啊~~~

网友A:
高压板的供电 接地  开启,就这三个条件

网友B:
到网上找一个测灯管用的小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C:
高压条有一个开启信号。接上电之后再电源和开关信号脚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供电 接地  开启,就这三个条件

提前声明,我是新手!  这个屏是LED的。 高压板电源板是一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网上找一个测灯管用的小工具就可以了。

嗯哪、我这有一个。我就是想多学习一点知识,想直接用原来的板子把LED灯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条有一个开启信号。接上电之后再电源和开关信号脚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

行了。 谢谢呀~  嘿嘿! 又长点知识。

网友D:
把开启信号 直接接5V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开启信号 直接接5V上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