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本本 一波三折 耐心搞定进水Z460

楼主(2014-06-28):
笔记本型号:Z460

板号:la-5751p rev:1.0

故障:无待机→无内存供电→花屏

最近天气热,笔记本也爱洗澡。好多进水机。好多修不好。 正当闲着无聊之时今天又来个进水机,联想Z460 不开机。客户告知早上笔记本喝了米线汤,现在按开关不开机。跟客户说要好多天才能修好,客户留下机走了。
进水嘛,别冲动,直接拆机  键盘扣起来, 一大股地沟油味道入鼻。PCH上面全是油。观察进水的方向在左下角。目测问题不是很大。
进水第一步 卷筒纸伺候   第二步牙刷洗板水伺候 第三步烤箱伺候。 半小时后取出板,目测是没有地方有问题,心想估计又捡了。 且慢,还是测测吧。第一表笔下去,刚好戳到B+  000 直接对地   捡的愿望瞬间破灭。
老老实实找到图纸,第一个地方就查饱嗝 没问题 。 习惯性追着查待机芯片供电   把B+到待机芯片的VIN中间节点断开 测前级不短了  果然问题还是出在待机这边。

插上表, 测得前级也有19V   那就修后级, 先从管子开始。 又一表致命,上管穿了。 心想 这回真捡了。速速换了上管 急忙上电,0.3  果断拔掉。还有问题。  手摸待机芯片ISL6237咬手。再上电测6脚VIN 只有14V。 不多考虑 直接换之!  换好接表 0.008 目测应该是捡了吧。 测+3VALW +5VALW都正常。

迫不及待接屏幕等LOGO  开机了  上电了, 结果不走了 0.6停住了。  这不明显不过U嘛。 再一次发现新的问题, 不出1.5V继续查内存供电,搜到也是由一个PWM出来的 这内存供电主供电也是B+   测得供电正常 开启正常 那为什么不出1.5呢。 难道芯片又被B+烧了,果断找了个 AO=BE  原来的是 AO=CB  这种芯片 只要前面一样就可以代换。

换上涛声依旧。 还是无1.5V 。百思不得骑姐啊!仔细观察内存供电这一块有进水的痕迹,还有点辣椒油在电阻上呢。 只好一个个脚测通断。看看是否断线。无果。 突然发现FB只有0.35的电压 一般来说反馈就差不多输出电压的1/2左右  不应该那么低才对。 测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 果然,问题还是在这里 图纸上看到是31.6K的电阻 现在测得100多K 。就是他了  拆下来测 也是100多K  直接找了个差不多的装上   直接上电 蹭蹭蹭 跳变很爽。  真是不容易啊 小白都要两折!

正当高兴之时,接屏 LOGO出现  接着。马赛克一屏幕 这应该叫双引号一屏幕。这该如何是好啊。。。第三折那么诡异  那么坑爹!

好吧 谁让我耐心那么好 兴致那么高。 首先各大群各大论坛问候一遍有木有见过此故障。好多朋友给的一句话就是干显卡 干显存 。 那就干它。 本人比较懒显存显卡一起干。用最大的罩罩一起干。

BGA下来  接屏 OK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显存还是显卡。。。) 准备着键盘坏触摸板坏的心态去测试  结果全部都是好的  试机1小时    维修结束。

这台进水机 足足耗了我一个下午。耐心也快耗尽了。不过最后还是成功修好了。 此贴都是三脚猫功夫,希望高手多喷喷 新手多看看。在此 感谢论坛 感谢群友 感谢CCTV !

网友A:
电流上到0.6,CPU、显卡供电都有了而不出内存供电不解,内存供电时S3电应在S0电之前呀,真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0.6,CPU、显卡供电都有了而不出内存供电不解,内存供电时S3电应在S0电之前呀,真不解。

哈哈 这个问题确实不解, 失误。失误了  多谢提醒 帖子发到一半 还没来得及检查

网友C:
花屏应该是显存进水造成的。

网友D:
那个点不是所有笔记本都有的吧?

网友D:
上管击穿不存在捡啊,除非下管也穿了。

网友E:
楼主那个bga 罩子 那么大 啊  连显卡 显存 一快干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bga 罩子 那么大 啊  连显卡 显存 一快干了  佩服佩服

D罩杯 杠杠滴

网友E:
下次 也搞个d罩子 试试

网友:
楼主文字写的太有才了.笔记本也爱洗澡,一大股地沟油味道入鼻

网友F:
至于内存电压那一块,。。。。应该是楼主写贴失误了,内行看名堂,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写贴不易。

网友:
同意楼主!
修的不错了。

网友G:
没有耐心的干这行干不长啊。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H:
楼主你是故意的吗,“百思不得骑姐”,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I:
我艹,原来是笔记本高手啊,你小子深藏不露啊

网友J:
进水引起的花屏加焊好了 ……确实幸运
楼主的万用表挂在上面用起来舒服啊 ?

网友:
深有印象,我原来也是挂到墙上,没有用到2天就取下来了,主要是看的时候太不方便了,每次看还要抬头

网友:
这么多故障啊

网友K:
AO=BE这种还可以什么代换,除了你说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耐心的干这行干不长啊。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的确,维修玩的就是耐心。耐心总会超乎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是故意的吗,“百思不得骑姐”,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艹,原来是笔记本高手啊,你小子深藏不露啊

哪里哪里 这完全就是三脚猫功夫,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个问题确实不解, 失误。失误了  多谢提醒 帖子发到一半 还没来得及检查

写帖子时难免失误,这要在半个小时之内多检查一下应该有改过来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水引起的花屏加焊好了 ……确实幸运
楼主的万用表挂在上面用起来舒服啊 ?

幸运是幸运了点,对于不会用波波的我来说 也只能选择干桥了。别无它法。  表挂起来是因为维修空间太狭窄 还有自己的本本太大了 没有表的立足之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K:
AO=BE这种还可以什么代换,除了你说的这个

我听大神说,只要 等号前面一样  就不要管后面是什么  也就是只要是AO=  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维修的思路不错  一步一步来 ,难得

网友:
显卡显存一起干,楼主你忒狠了

网友L:
你们说的考箱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一波三折,但还是给你解决了,牛

网友M:
进水的主板有很少能修复,大多有短路,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N:
淡定哥,哥修的不是笔记本,而是寂寞吧!!,什么时候我来个暴力拆除,再叫你来修

网友D:
内封装的芯片怎么焊,用烙铁戳?

网友:
干显卡显存,就是加焊了一下,对不?

网友:
故障多 才有激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们说的考箱是什么样的

型号:光明 101型    具体买了多少银子不知道了 这是老板的事。。。

网友:
站死的车工,急死的电工。听说过没?  所以电工不能急啊!一步步来,才有钱喝稀饭啊。

网友:
恩!!!进水的故障点多!!!!

网友:
BIOS也容易坏!!!

网友O:
好帖   好贴  不过楼主这马赛克屏幕让我笑死了  哈哈哈  但是  显存也能直接上BGA 吗?加分 加分  给楼主加分!

网友:
楼主好功夫,一波三折

网友P:
我这边一台Z470十次有八点能触发亮机,偶尔触发没反应,桥 EC BOIS全干过了还是这样没思路了,不触发时候PWRBIN没跳变,但EC条件都够,有没有高人遇到过解决的?

网友Q:
进水机器说好修几毛刷就好,说难修那可真是蛋疼,楼主耐心很好,技术也很牛X

网友:
牛X的节奏

网友:
进水机很磨人的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大神说,只要 等号前面一样  就不要管后面是什么  也就是只要是AO=  的就可以代换

我买芯片的时候 好像 后面不一样 我装上也行 前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帖   好贴  不过楼主这马赛克屏幕让我笑死了  哈哈哈  但是  显存也能直接上BGA 吗?加分 加分  给楼主加 ...

这马赛克我也是第一次见哈 怪诡异的  上显存是连着显卡一起加焊 用镊子三个芯片都动一动  下显存贴着锡箔纸 防止意外掉落 BGA完 取下主板趁热用风枪450° 把下显存搞动 就是这么个过程

网友R:
进水机就是麻烦,,故障不按常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应该是显存进水造成的。

我也怀疑是显存,可惜当时没有分开焊。弄得不明不白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进水机器说好修几毛刷就好,说难修那可真是蛋疼,楼主耐心很好,技术也很牛X

技术不敢称牛 耐心倒是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至于内存电压那一块,。。。。应该是楼主写贴失误了,内行看名堂,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写贴不易。

多谢关大人宽宏大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进水机就是麻烦,,故障不按常理

进水要么就捡  要么就坑  综合下来进水还是比其它故障怪异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S:
进个水也能造成显卡虚,是不是楼主拆机时没有注意自己捣虚的

网友:
这进水机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进个水也能造成显卡虚,是不是楼主拆机时没有注意自己捣虚的

搞虚的可能性小吧  应该是显存进水腐蚀了点吧

网友T:
我也刚修了个了,进水SB EC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型号:光明 101型    具体买了多少银子不知道了 这是老板的事。。。

我 家有个微波炉可以代替烤箱吗?还有是你这烤箱一次能烤几块板?

网友U:
不错,修的过程还是算比较顺利的,有些麻烦的机器太坑人了。这里就不说了。有时间发个贴上来。

网友V: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有时搞一天也未必有个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 家有个微波炉可以代替烤箱吗?还有是你这烤箱一次能烤几块板?

微波炉。。。还是算了吧   貌似微波炉是从内部加热。芯片内部爆了外面还是冷的  并且微波炉不带蒸发水蒸气的功能  你这是赔钱的节奏啊        我们这个烤箱烤10块板都可以

网友:
显存虚焊几个

网友W:
目测最后一个问题是显卡问题。电压偏低多留意反馈。你会得到惊喜!

网友X:
这种花屏是不是与进液体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击穿不存在捡啊,除非下管也穿了。

的确 上管穿 后级必定逃不脱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进水的主板有很少能修复,大多有短路,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进水的要么就捡 要么就耐心的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刚修了个了,进水SB EC

可怜的Z460桥芯片恰好在键盘下面  进水第一目标就直奔桥

网友:
有四个  我所有的都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点不是所有笔记本都有的吧?

恩  这个节点好像只有这个厂家的有  设计这个还是很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淡定哥,哥修的不是笔记本,而是寂寞吧!!,什么时候我来个暴力拆除,再叫你来修

只要你敢拆  我就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错,修的过程还是算比较顺利的,有些麻烦的机器太坑人了。这里就不说了。有时间发个贴上来。

过程顺利 但繁琐   多发好贴来分享  相互学习提升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有时搞一天也未必有个结果啊!

修无止境 不是患了绝症的板就有修好的可能  时间不是问题

网友:
问题真多   能搞死

网友:
一波三折 修好就是王道啊

网友:
值得发展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友技术含量,谢谢分享

网友Y:
最后那问题焊显卡好了,意外

网友:
能修好就是师傅!

网友Y:
上次我也碰到这问题,什么都没弄,插上硬盘进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上次我也碰到这问题,什么都没弄,插上硬盘进系统就好了

额 有这种说法么。。。 可能也是显卡或显存虚的不严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目测最后一个问题是显卡问题。电压偏低多留意反馈。你会得到惊喜!

机器已取走。目前还没返修呢  等返修再惊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最后那问题焊显卡好了,意外

我也觉得是个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种花屏是不是与进液体有关。

目测显卡显存周围没有水迹,要么就是进水之前就寸在这个问题了 要么还是可能近了水在芯片下面

网友:
有耐心就是好呀

网友:
耐心都是磨出来滴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步骤很好 学习了

网友Z:
有时候进水的机子就放在bga上烤下,有的直接不烤!

网友:
为什么没有1.5V电压而会有反馈电压呢?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啊,,厉害

网友:
我也想骑姐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能修好,楼主真耐心

网友:
专修 别人修不好的。

网友:
楼主不错哦~~我现在修进水机修怕了~~~怕返修~~呵呵~~~修好了用段时间就有不行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这边一台Z470十次有八点能触发亮机,偶尔触发没反应,桥 EC BOIS全干过了还是这样没思路了,不触发时候PW ...

换南桥OK了,蛋痛的机器,重植不行,非得换才行

网友:
不错,主要是要有耐心啊

网友AA:
碰到换显卡的机器就头疼  麻烦

网友AB:
多么经典的一句喜欢用大罩罩一起干,哈哈~!

网友AC:
我手上也是有一台B460,CPU供电芯片的后面进水的,还有51123那里也有嗲进水痕迹,但看起来又不是很严重,清洗过后,现在一插电源0.01,然后自动触发就就大电流,可调电源响那种大电流的声音,量得19V又没短,铁壳MOS管也没短啊,把系统供电芯片和2对MOS管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没思路了

网友AD:
这么好的技术,还自称小小白,看得我直冒汗.

网友B:
引用 网友AB:
多么经典的一句喜欢用大罩罩一起干,哈哈~!

呵呵   我是云南的    老三好眼力啊

网友(点评):
具体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么好的技术,还自称小小白,看得我直冒汗.

额 技术好不敢当 还得多学习学习呢  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碰到换显卡的机器就头疼  麻烦

换显卡倒是也不麻烦  主要是假如换了不好 那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手上也是有一台B460,CPU供电芯片的后面进水的,还有51123那里也有嗲进水痕迹,但看起来又不是很严重,清 ...

B460铁壳壳是通病了  好好检查一下铁壳壳周边  好像还有一个控制铁壳壳的小芯片  那个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时候进水的机子就放在bga上烤下,有的直接不烤!

我们一般进水都用烤箱烤  没试过用BGA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是云南的    老三好眼力啊

云南曲靖的  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AO=BE这种还可以什么代换,除了你说的这个

ao=    开头的就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 也搞个d罩子 试试

直接放炉子上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封装的芯片怎么焊,用烙铁戳?

风枪咯。如果说换新的,我一般都会先给新的芯片上点焊锡,在用风枪,这样就基本不会有空焊的了

网友:
进水有的简单,有的修的艰难

网友:
大声精神值得膜拜啊 ,nb

网友:
修本确实是需要耐心啊、 有的时候修不出来 越烦躁越修不出来

网友:
有一点没看懂 希望楼主解答 1.5v 没电压 为何反馈上可以量到0.35v?

网友:
确实修本挺要耐心的

网友:
LZ的工具真多啊,,自己 搞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太难修啦,不过有些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
能把进水机修好,楼主已经不是三脚猫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