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都没休息修一明基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4-06-28):
中午刚吃完饭想休息一会,逛逛论坛看会帖子然后休息一会,这功夫来了一位哥们说是电脑坏了,问多长时间可以修好,我说要看什么故障,他说你看看吧,结果机器一试不触发,想休息会就说你明天来吧,客户说晚上要看球,我去,看球用电视看不行啊***。好吧,谈好价钱,拆机开修。
    机型:DHS400 板号:DAO CH3

   插可调电源按开关不触发,断电先打各电感的阻值都正常,为什么不触发呢?3V、5V都出来了由此问题看来应该和开机电路有关。找图纸,这个图纸还真是不好找啊。(没办法找个相近的论坛有),查开机电路测量开关电压有3.3V到0V的跳变,测EC得2脚NBSWON#也有3.3V到0的跳变,测EC的157、123、136、34、45、166这些引脚的3.3V电压正常。见下图:

示波器测EC和南桥32.768晶振的波形都正常由于没有照相就不上图了,继续测EC得6脚KBRST也有3.3V的电压。见下图:

测得南桥供电正常,BIOS芯片片选信号正常,由此可见EC已经读取BIOS程序。测EC得28脚RVCC-ON电压为0V不正常,正常应为3.3V。见下图:

经测对地阻值也正常,就此情况来看要么是EC坏了,要么是EC的条件还没有满足,继续查EC的工作条件,测量176脚的LID# 3.3V正常。见下图:

测得29脚ACIN为0不正常。见下图:

看图纸ACIN是VA经过PD2、PD1、PR6而来。见下图:

经测量PC6对地为0击穿,导致PD2击穿损坏,料板取料更换PC6、PD2后再测阻值正常。加电测试还是不行,继续检查发现MAX8724损坏拆掉换。见下图:

再次测试正常,装机后开机正常进系统了工作正常没有问题,没耽误他看球我可是很累呀,至此维修结束。今天感觉真是很累,我不喜欢看球啊。

网友A:
笔记本没修过,以后请多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没修过,以后请多多请教!

你不是管理笔记本维修板块吗?是不是骗我?

网友A:
我管理,是说明我看的懂,因为我理论可以,和实际经验和技巧是零基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管理,是说明我看的懂,因为我理论可以,和实际经验和技巧是零基础啊,

怪不得版主的帖子都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没修过,以后请多多请教!

是哦   笔记本版主呀~!居然说不会修笔记本  。。唬人的吧

网友B:
RVCC_ON  是开启一个转换管  然后给南桥待机供电用的

没有ACIN   也就没有这个信号了~!~

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管理,是说明我看的懂,因为我理论可以,和实际经验和技巧是零基础啊,

版主  修台式机 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VCC_ON  是开启一个转换管  然后给南桥待机供电用的

没有ACIN   也就没有这个信号了~!~

楼主比我厉害。这个图纸是你上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VCC_ON  是开启一个转换管  然后给南桥待机供电用的

没有ACIN   也就没有这个信号了~!~

恩。。是我上传的

网友:
大神来的哦   牛b

网友:
对广大的版还真没注意过还有RVCC_ON要测量一下

网友C:
RVCC-ON  这个信号,还真没有注意过,AC_IN  肯定是首选查的,看别人的解释,ACIN正常,RVCC-ON这个信号也就正常了!楼主比较厉害,我已经加分,也给我一个帖子,加点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VCC-ON  这个信号,还真没有注意过,AC_IN  肯定是首选查的,看别人的解释,ACIN正常,RVCC-ON这个信号也 ...

楼主真是高人,你的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88-1-1.html我都看了几遍了,你今天又新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高人,你的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88-1-1.html我都看了几遍了,你今天又新 ...

哈哈,兄弟见笑了,绝对不敢说高人,入行没有多久,我有个习惯,修过的机器,我都记录下来,以后有营养的帖子,肯定会发出来的!!!!!做做桥的,就算了!

网友:
要测的地方真多。。

网友:
EC得28脚RVCC-ON电压为0V不正常,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E:
广达的 ACIN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在笔记本的维修中 有一定的数量 ,下次可以先测量这个信号 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秒杀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达的 ACIN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在笔记本的维修中 有一定的数量 ,下次可以先测量这个信号 运气好的时候可以 ...

多谢版主提醒,。

网友F:
楼主为什么想到测RvCc_on,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那EC的工作条件也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什么想到测RvCc_on,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那EC的工作条件也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楼主看看这几张图应该明白了。

网友G:
羡慕嫉妒恨。。。俺都不会修这东东。。。给楼主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几张图应该明白了。

这几张图我还是看得明白,是让RVCCD保持一个高电平信号,当然如果是低电平刚会拉RVCC3,后级电路也就有问题了,谢了,因为平时比较测EC的东西还是较少,经过楼主的贴子,以后我会多测几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羡慕嫉妒恨。。。俺都不会修这东东。。。给楼主加分鼓励了

楼主不修笔记本吗?

网友:
南桥待机时不是COMS电池给南桥供电吗?RVCC_ON供电的南桥模块不一样?

网友:
既然说图纸难找,建议LZ分享经验时,也顺便把图纸给分享咯(贪得无厌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修笔记本吗?

不会修啊。。。。就会整个破显示器。。。还不精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会修啊。。。。就会整个破显示器。。。还不精通

我对显示器不了解,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本人不会修笔记本,向修笔记本的学习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大神级别的都金牌了

网友:
维修不错  有思路

网友:
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吗?

网友:
思路很清楚,刚学的都可以看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是一个没有ACIN的案例,这案例我也修过好几例了,但你用电池试过没有?有的机器没有ACIN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对显示器不了解,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嗯嗯 显示器很简单的样子 你教教我笔记本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  原来EC有那么多东西要测得,以前好多都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嗯 显示器很简单的样子 你教教我笔记本啊

以后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
思路清楚够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路追查到故障点,赞一个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充放电芯片也挂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不触发还是比较

严禁灌水

网友:
给了   思路就是好

严禁灌水

网友H:
这思路也太清晰了吧  我什么时候才能那么清晰的测下去  故障不是很难 发帖不易   顺便崇拜一下123的发帖速度真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思路也太清晰了吧  我什么时候才能那么清晰的测下去  故障不是很难 发帖不易   顺便崇拜一下123的发帖速 ...

维修时在思考的时候顺便做一下记录,发帖时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ec好几百个脚,楼主为什么挑出那几个测试?这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
修好一台本子需要花多大的经历啊,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维修思路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
学习看看 很好的思路啊

网友I:
楼主 那个MAX8724怎么判断是它坏的呢!麻烦楼主大神补充下吧  也好满足我们小小白的好奇心!

网友J:
为什么8724的ACIN是接地的  他和EC29脚的ACIN不相连吗   或者说8724的ACIN没有采用   用的是PR6和pr7分压得来的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8724的ACIN是接地的  他和EC29脚的ACIN不相连吗   或者说8724的ACIN没有采用   用的是PR6和pr7分压得 ...

楼主看以看一下8724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 那个MAX8724怎么判断是它坏的呢!麻烦楼主大神补充下吧  也好满足我们小小白的好奇心!

看看这个电路楼主应该明白为什么判断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待机时不是COMS电池给南桥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电路楼主应该明白为什么判断是它的问题了。

大神的意思是 “料板取料更换PC6、PD2后再测阻值正常”后上电测试EC的acin脚还是0v 然后acin还进入了max8724的十脚  所以判断此芯片损坏!还有也想问个同样的问题 这个芯片十脚的acin直接接地是什么原理呢!俺看不懂英文不明白芯片资料所说!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要不把标题修改一下吧.把板号或者机器型号.标上去.不然论坛查找很难搜索到这个贴子的.

网友:
RVCC-ON 还真没查过 这个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给你秒了一台笔记本了。。不错啊。。累了点又有钱收不怕啦。。

网友:
南桥待机时不是COMS电池给南桥供电吗?RVCC_ON供电的南桥模块不一样?0 ^& L

网友:
呵呵,每天中午我都没得休息的,楼主待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