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内存电压不足导致各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4-06-28):
内存电压才1.42V 无总线电压 无CPU电压 FP6321A已经换成rt9214还是一样。
有时候偶然内存电压能达到1.5 其他电压就都正常了,并能跑码开机。

网友A:
1.42属于正常范围吧 LZ的意思这板子内存电压只有1.42的时候,就不上电不跑码,1.5的时候就上电跑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2属于正常范围吧 LZ的意思这板子内存电压只有1.42的时候,就不上电不跑码,1.5的时候就上电跑码么?

是的,有时候开机能跑码去测内存电压都在1.5V以上 有时有1.6.
不开机的时候测内存电压才1.42.

网友A:
DDR3的电压就1.5V 待机有1.42我决得都正常,我以前经常测到待机电压没达到实际电压,但是都能正常开机点亮的。
你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的电压就1.5V 待机有1.42我决得都正常,我以前经常测到待机电压没达到实际电压,但是都能正常开机点 ...

那就是说和内存电压无关,暂且不管内存电压。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导致 CPU 北桥 总线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 没有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一旦有了就全都正常了。内存电压也升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和内存电压无关,暂且不管内存电压。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导致 CPU 北桥 总线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 ...

你确定你的12V是稳定的?确定你的电源是稳定?

我能想到就这么多,其他没碰到板,没跑线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