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富士通)花屏有粗竖线(重新整理)

楼主(2014-06-28):
开机过程存在蓝色竖线或开机时不显示,开机20秒后出现图2的情况有蓝色斑点,看电影时显示器会死机,黑色会显示成蓝色竖线,如下图

纯色测试,只有白色、蓝色、灰色是正常显示,其余颜色均为下图一样是竖线

网友:
个人觉得貌似是屏的问题。。。。你先拿橡皮擦把屏线什么的擦一遍试试,如果不行就换屏线,可以自己拿通用的驱动板高压试一下屏有没有问题,一步步排除吧

网友:
屏幕的问题,如果是数据线的问题不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屏线处理一下。第二幅图是典型的屏线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处理一下。第二幅图是典型的屏线接触不良现象。

同意。这种现象不经过点屏不要随便判断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处理一下。第二幅图是典型的屏线接触不良现象。

屏线对解码板那头插拔过,故障依旧,看电影显示器会死机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 弄下  不行就该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解压板给屏的供电测一下,如正常,屏板上精准稳压坏的 可能。

网友:
屏挂了,不用修了